九个脚的13v5v三星原装电源板能用在其它牌子的5v电源板上吗?

楼主(2013-03-21):
家里只有个九个针角的电源板,可我坏的电源板只有六根线,我该怎么接???下面这个图!是不是两根5v接5V,2根地线接地线,其中一根off/on线接中应的off/on,0v试着接,反正不会烧,是这样吗?可是为什么我这样改,灯管没反应。开关都不亮???本人菜鸟一个,不懂望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ADJ接上了吗

网友:
你的三星电源板是不是好的?5V输出正常吗?5V有的话开关灯不亮的话说不过去,除非驱动板、开关板等有问题

网友:
这个当然能改了,只要你能满足工作条件就行

网友:
5V off/on  GND  ADJ 对应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很好接啊。供电。地线。ADJ.  on/off

网友:
5v输出4.5V的样子,这个电源板有个13V的,没地方接,而且开关键原来的板只有一个针角,这个有二个针角,虽然换其它一样的板正常好了,可真搞不明白问题出哪了,开机总该有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