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板号广达KL1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3-03-22):
接到同行拿来的联想Y450说是进水机。果断拆机,进水不算太严重有些地方也发霉了。放在迅维360T上烤了十分钟,测量各大电感均无短路。上电测试有待机电流测待机3 5V有了,暗自高兴难道是来送钱的,放上去烤下就O了。按开关触发,问题来了。瞬间掉电。想想引起瞬间掉电的原因1后级供电有短路2CPU供电芯片带负载能力差3广达的特色欠压保护HWPG,只要有任何一个PG为低,EC检测到后马上保护关闭各路输出。测各电压转换MOS管对地值都正常,后级供电应该没短路,CPU拿掉后触发还是瞬间掉电。看来问题出在HWPG上了,先测3 5V待机芯片PG脚为0V电询饼哥,此PG为开漏输出只负责拉低要外部上拉。可以割断此脚线外部接个上拉电阻。于是割断此两脚,飞了根线到3。3V的电阻,开机测试电流一路跑到1A以上,接屏测试亮机。到此此机修复。

广达就是这样很多pg合成一个hwpg,修的好,瞒天过海法不错。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只是去掉了保护,机器以后的保护性,值得担忧。

网友(点评):
只是去掉了这个待机芯片的而已。其他的保护没去掉。

网友:
只是待机3 5V那块啊,别的都没动。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

什么逻辑!?3V,5V可是系统供电芯片啊

网友:
有台三星R423也是触发掉电,进水的 触发3V 5V出来 其他电压 有时候出有时候不出  不管出不出也是掉电  实在不是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飞线图纸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A:
不知道进水严不严重,我知道这台机器好像有通病。 南桥的RTC电路电容有短路,在南桥背面。不知道能否帮助你解决到问题。

网友B:
隔断就行了。不用飞线的。电路图中本来就有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进水严不严重,我知道这台机器好像有通病。 南桥的RTC电路电容有短路,在南桥背面。不知道能否帮助 ...

进水不严重 就IO有点进水 都处理好了 这个是AMD芯片组的 没看到那个电容有变质

网友:
饼哥给力,对学生负责。

网友:
POK1和POK2是由芯片内部两个控制器单元在芯片正常工作产生3v,5v电压后分别发出内部pok高电平控制信号,使得2个P管截止,从而VCC上拉为高电平。你这样人为上拉,暂时没事,以后还会返修的!建议还是更换一个芯片为佳,一劳永逸

网友:
看来你把理论的东西都搞到实践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断就行了。不用飞线的。电路图中本来就有上拉。~~

PG有好几个呢?怎么就找到是系统单元的pg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G有好几个呢?怎么就找到是系统单元的pg呢?

估计他的板子只是上拉电阻问题。不用割线
昨天骑车中没过多考虑呵呵,解决了就好

故障既然已经定位了,查出故障原因也是分分钟的事.换成是我,不会在乎再多花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的板子只是上拉电阻问题。不用割线
昨天骑车中没过多考虑呵呵,解决了就好

还是饼哥的修机特点,快速定位,后面怎么修,就是楼主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进水严不严重,我知道这台机器好像有通病。 南桥的RTC电路电容有短路,在南桥背面。不知道能否帮助 ...

那个厂家代工的?  电流跑到哪里掉电?

网友:
   真心的没看懂什么意思啊,LZ 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