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所有笔记本电脑怎么用镊子短接开机,最好说下原理,谢谢

楼主(2013-03-22):
如题,看到别人那么开机羡慕啊,想学一下,我现在也在学徒阶段。

网友:
 看图纸啊!开机针接地~就开了

网友:
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开机键的主板接口上划一下。

网友:
其实最好别采用这种方法开机,有些线本身不接地。有可能会烧主板。万不得以可以采用。

网友:
不用羡慕别人,过段时间你也可以做到的,所有人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网友:
4楼说的是真的吗?求解释

网友:
这不是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以后就会明白的

网友:
不是每台机器都能这样开机  有些本子烧掉滴

网友(2014-07-06):
开头其实就是四个脚,它们分两组,互相导通的,一个供电,一个接地。

网友:
开关排插上可能有5V 3.3V的电压,找不到图纸,我都是接100的电阻,几个3.3V接地一个个试。。

网友:
其实就是相互连接的 一个连地 一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