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oa150上网本8.9寸刷bios后显示2个屏幕求助!

楼主(2013-03-22):
宏基aoa150上网本8.9寸上网本,  开始故障是点不亮,从坛子上下了bios刷亮了,可是显示上下两个屏,下面的显示一部分,右边一部分不显示内容;装机,去官方网站下载对应型号的bios,刷了,效果还是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有高手帮我一下吗?

网友:
BIOS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你确定是BIOS的原因?不是屏的问题吗?有没有换屏试过啊。另外 外接呢

网友:
外接试试啊,换个屏试试。这样的小本应该是3桥合一的,如果有必要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我建议 假焊一下

网友:
俺估计楼主 是碰巧了 检查屏线和 屏

网友:
屏显重插下  你应该维修的时候动过屏显吧

网友:
屏线链接 主板是扁平口的  没有针  不存在插弯了的情况
不是花屏的  显示一切正常  就是2个画面  有时正常  分辨率也是1024*600   关机 放一会儿  再开机又2个画面了  重启 有时就正常了  连续使用也正常  就是关机放一会儿就2画面了
感觉识别不到屏型号

网友:
看读码片信息的总线正常吗

网友:
外接试验:进入桌面前,内屏和外接都显示 无法切换到单一显示,外接显示正常,进入桌面后外接就不显示了,也切换不出去。难道北桥虚焊了,误打误撞刷了bios能点亮,但是桥还是有问题?之前貌似遇到过这种情况,x61点不亮,刷bios后点亮了,但是卡logo,换南桥无效,最后放弃的。

网友:
我是新手啊  不会测读码片的总线啊    正常的时候  未进桌面之前也是2画面  进了桌面就正常了
不正常的时候一直2画面

网友:
争取下客户同意  杀下桥吧   试一下

网友:
重插屏线解决了   链接屏的那一头松动了

网友:
好像有些BIOS程序出问题也会出现分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