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 一直显示初始化...

楼主(2013-03-22):
我的一台HP M1005 开机后机器运转2秒钟左右,扫描头移动灯也亮,但面板一直显示 Initializing...,请问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过一台同样问题的机器,我是把激光器换掉就好了。

网友(2015-04-14):
今天遇到这个这样的机器,不过我是换了电源板就好了,电源板还没有找到是哪里的问题,郁闷中。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定影异常,我的是可控硅坏了,当然定影温度传感器坏了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