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求助

楼主(2013-03-22):
主板型号是联想865G-M8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后就自动触发,风扇狂转后过3秒左右自动关机,短接开关针能再次触发,过3秒自动关机,ATX电源插座,开关针对地阻值正常,开关针有5V待机电压,现在发现IO的67脚PSOUT电压不正常,IO型号是W83627EHG,插上电源正常情况下。67脚有3.3V左右的电压,短接开关针会有3.3-0-3.3的高低高跳变信号。但现在测出的电压是0.0100V,短接开关针是0-3.3-0的低高低跳变信号。PSOUT这个电压是由主板的U36提供通过RN51的一端连接到PSOUT,同时也连接到南桥的SLP_S3。现在的情况是测RN51的电压与U36相连的一端电压正常3.3V左右。但与IO相连的一端电压就不正常位0.0100V,后我把IO去掉。再测RN51两端的电压都正常了都是3.3V。再去测IO的67脚的焊盘电压也正常了是3.3V。但装上IO后电压又变回原来的0.0100V,怀疑是IO的问题我换过两次IO上去但故障依旧。IO的68脚和72,73脚电压都正常。短接开关针都有正常的电压跳变信号。请各位老师帮个忙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这是这块主板的电路图。主板的南桥应该没有问题。还有CMOS也清空过,他的电路也测过没有问题。32.768晶振也有压差。再次感谢了。

网友:
那位大哥帮忙分析下。下一步我该查哪里。另外我用假负载测试了CPU的主供电。时钟,复位,PG的电压都正常。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