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大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2):
我之前用别的QQ号登录都不提示这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啊啊

网友(点评):
加QQ了解具体情况76393498

网友:
怎么回事啊  有人吗

网友A:
是不是你以前已经用你的qq号码已经绑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以前已经用你的qq号码已经绑定过了

我昨天还是直接登陆的 ,今天用扣扣号登陆竟然提示这个

网友:
你把在论坛所有账号和QQ解除绑定,然后一对一的绑定。
一个账号是不可以使用多个QQ绑定的。
试试吧,如果不行只能请管理员去后台看看了。

网友B:
我的也一样,不过用原帐号进去了就没管QQ帐号登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一样,不过用原帐号进去了就没管QQ帐号登陆了

原帐号忘记了啊 晕死 QQ又登陆不进去

网友:
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点评):
遇到这种问题,你可以加我们的QQ,把具体情况告诉我们76393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