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针电源板坏了,拿三星的9针电源板这样接为什么不亮?

楼主(2013-03-22):
3针接12针,4针接15,5针接13,6针接10,7针接11,8针接14或9针接14,8针和9针为0v,可旁边标了on/off,说明它是开关键,第五针为零V,他应该是adj线.接上没有亮,后来我把8针和9针一一接了一次,要还不亮。打基现在迷茫了,希望高手指点下,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是不是三星的板不能改呀?难道13v必须接才能启动?换6针的电源板已解决,想知道原因!

网友:
你把5针与13针断开,13针与14针相连并与8针,9针相通.试试看.有些高压板的ADJ要高电平,高压板才会点亮的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建议adj线接6或7上 其他不变!!!

网友:
这个机器的ADJ是0V的吗 应该有2V左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