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闪屏的故障

楼主(2013-03-22):
请教:一个sony的本子,单接内外屏都闪屏,同时显示内外屏的话就不闪,这个什么问题呢,怎么处理

客户在英国买的机器,sony PCG-71911M VPCEH2H1E

I3-2330的cpu,集成显卡的板子,显卡应该是集成在cpu内部的吧,换cpu了也不行

找到原因了,内存的问题,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点评):
集成显卡的板子,显卡应该是集成在cpu内部的吧,换cpu了也不行? 我不理解,不知道还有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到还没有见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是内存问题呢

网友:
我觉得也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现在修的机子在换代中这个很有用谢谢楼主了,以后碰到先换内存了

网友:
内存会造成这种故障的确很少见

网友:
。见过内存花屏的,没见过闪屏的。英国的也不咋样啊。

网友:
见过。英国的也不行呀

网友:
头一次知道内存问题会导致闪屏,看来笔记本问题怪异太多了.

网友:
维修就这样的 遇到怪的问题 先替换 拔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