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007FPB

楼主(2013-03-22):
该机器送修时是不通电,看了基地大家发的贴知道这是一款通病,更换A点处电阻后电源指示灯亮了,激动了一下!以为都已经好了,插上屏线,结果屏一直处于灰屏现象无图像。后来发现c处主芯片很烫,周围电容几乎处于导通状态阻值很小。还有B点出的P管D级没有输出,s和g均为1807v。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看。B点是不是不正常啊!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最开始可以开机修的过程不知道碰到那里大芯片好烫供电短路最后换主芯片好了

网友:
我这个应该主芯片也挂了,但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usb这块供电板我标示B的这个场效应管D级没有电压。这个应该也不正常吧?

网友A:
你的描述的也太差了,还有B点出的P管D级没有输出,s和g均为1807v。显示器那来的1807V。下次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的也太差了,还有B点出的P管D级没有输出,s和g均为1807v。显示器那来的1807V。下次警告。

不好意思时间太仓促了,是18.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