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焊接"视频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BGA芯片焊接”视频中,第
1分46秒钟,屏幕文字“对齐后,选好曲线,开始焊接了”  请问这里的选好曲线是什么意思?是用什么焊的,风枪吗?

网友:
你有BGA吗?曲线就是加热时分段加热,构成的曲线。如果有BGA的话就不用问这样的问题了,有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焊接不同的芯片要用不同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