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怪问题,滚动条过后 白屏2分钟才能进桌面

楼主(2013-03-22):
         联想Y450,客户拿过来是WIN7系统,WIN7图标一过,就白屏,白屏卡2分钟,才能看到光标出现,然后进桌面,
换硬盘,换系统版本,禁用了显卡驱动,CPU.内存,BIOS,EC,南桥,全新显卡,统统换了,特意为这个机去收了个尸体机,显卡供电小板,和充电小板都换了,
依旧啊,  这年头赚个钱不容易啊,钱都亏进去了,求助啊,

还有,发现有个USB供电8脚转换管烧糊了,已经换了,附近没发现短路,USB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考虑过供电没有?
建议代换一下电源适配器,笔记本属于低电压高电路,如果电压偏低会导致形形色色的故障。
尤其看了下您的检修过程,虽然有点乱,但是该查的部位已经都查过了,所以建议代换下适配器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什么有亏钱呀,大不了叫客户换板子

网友:
看看适配器检测电路正常不?

网友:
内存或者散热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看图片 好像你显卡换过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楼主好像已经全部换过了。

网友:
楼主有考虑屏和屏线吗    换换看  你问题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你就胡搞瞎搞把主板一搞通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应该还有别的现象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没有  U也换下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去吧 网卡 声卡  无线网卡

网友:
是双显卡的吗?从bios里禁用集成显卡,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