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G41c-lm检测卡CC。球帮助

楼主(2013-03-22):
CPU管理 南桥换过 CPU一组供电无波形 检测卡走CC 关机之后 再开机就正常能亮。求思路 该怎么修、、、、、
cpu

网友:
MOS管或者PWM问题,查查看吧

网友:
另外两组都有波形,没有图纸啊 。。

网友:
楼主 换个时钟 OK了 回我

网友:
我也正在学CPU供电 爱莫能助啊。。。

网友:
你的CPU供电有没有辅助芯片呢,有的话应该坏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蕊片和MOS管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这种板会自动调整供电的相数.
也不一定会坏哦~!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呢

网友:
诊断卡 走奇怪代码 要是我 我就先考虑BIOS IO 晶振 时钟 南桥 或这几个周边电路
MOS不良 或损坏 不会引起 开机跑CC 再开机 就正常的现象 不良会导致 不定时重启 或 烧管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CPU辅助供电 ,cpu换过,还是没供电啊。求助中,从何下手啊,,

网友:
遇到过华硕跑码到3c死机的,吹掉声卡好了,cc没见过。

网友:
能不能是IO呢 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