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更换电感后3.3v偏高?

楼主(2013-03-22):
打开电源发现灰不是一般的多,灰是黑色的用气泵的风枪都不易吹掉那种。大电感已经烧成黑色,12v输出脚和接地脚短路,见图。3.3v对地之间的电容鼓包,其他无异常。换掉电感和鼓包电容,短接绿线12V为11.64,3.3v为4.48v,请问怎样解决?

补充内容 (2013-3-23 08:24):
又换了一个电感,看起来正常了,带负载3.3v为3.39v,5v为5.14,12v为11.96v

网友:
电感不匹配

网友(点评):
谢谢,换了个电感弄好了

网友:
山寨电源修毛啊?

网友(点评):
修好了也能对付40-50,有空干嘛不弄一下,呵呵

网友:
电感问题。再找个匹配一点的。我以前换过一个服务器电源。一样电感坏了。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去。炸掉了。后来就没搞了。

网友:
你换电感的时候,把3.3伏的和5伏的输出弄颠倒了吧,

网友:
把3.3V电感拆掉2~3匝就可以了.

网友:
杂牌都修楼主真无聊

网友:
是带负载量的吗?

网友(点评):
带一块破硬盘

网友:
所更换的电感和原电感不匹配。

网友:
还要看主5V正常不,如果5V正常的话,就减掉一圈3.3电感试试。不过大电感都烧成这样了,你还敢用这电源?

网友(点评):
5v正常,只是12v低一些,状态差点的硬盘该***了。

网友(点评):
有意思,竟然出星星了,状态差的硬盘不能正常运行的意思

网友:
其实这种电源这个样子不要修了,安全是第一的。这样的电源我一般都做料板用,件拆的差不多了装好卖给收废件的。

网友(点评):
同意,不过要是不太费事能修好,给老机器用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都是对付一天是一天的玩意,50元以下弄好一台老机器也是能接受的。

网友:
电感圈数不对!

网友:
刚才动手倒腾一下坏电源,大概有20块值得修一下试试,生意淡时也是个贴补吧,杂牌修好了也出效益,呵呵

网友(点评):
杂牌电源最好修了,因为结构基本都一样的。只要大管没坏,300V电容没坏,变压器没坏就可以鼓捣一下。

网友:
呵呵,好玩。楼主给橙线加个2欧的负载再测橙线电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