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310跑2C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3-03-22):
最近接到一个ms-7310 ver1.0主板(只有独立显卡)起初正常因为主板尘土太多除尘后不能开机,所以把显卡重新插后亮机。然后关机再开就点不亮了。诊断卡跑码是2C有时跑到2C然后跑38-84-B0-00能听到开机音乐(ami bios开机报警2短后接8短)没有显示。显卡(独立)已经更换,内存也换过,内存供电都正常。开机芯片是ms-6G待机时所需电压都正常只是24脚电压为5.8V然后找到一双mos管(独立显卡插槽旁边型号是:p07d03lvg)发现在待机时烫手。于是换掉但是还是跑2C。是不是ms-6G的24脚待机电压高了。这个双mos管开机后温度正常,开机后ms-6G24脚为0伏。

就是这个mos管发热开机后就正常。bios也刷过,打内存地址线基本都是406只有两处为204。除尘以前正常开机风力也不大吹完了就不开机了。求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看PCI-E槽边上的16对耦合电容阻值

太给力了直接就修好了。多谢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显卡插槽

谢谢你的提醒从pci-e上发现了问题。

网友:
VCC-core出来了吗,查了没有

电压有了。pci-e上的耦合电容有一个坏了。

网友:
谢谢你。按你的方法我测量了16对电容发现有一个电容在待机时对地阻值为1有时还可以为350多。如果为350多时就可以显示,于是我将其换了一个(从废板pci-e上拆了一个)开机数次一切正常。

网友:
此板已修好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就这点问题  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厂家像这样他可以跑过去 但不会显

网友:
阻值要一样啊~~~~~~

网友A:
阻值为1不是开路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值为1不是开路了吗?

对地阻值为1其它电容都是350左右。换一个电容阻值350正常显示。

网友C:
有的是桥开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值为1其它电容都是350左右。换一个电容阻值350正常显示。

1不是无穷大吗?你量到的阻值是连北桥这边还是连PCIE槽这边,如果量的是槽这边为1应当是正常的(不装显卡),但量的是连北桥这边为1那就不正常了。那么可以肯定是桥虚焊了或是这个电容到桥之间的线路有问题。你说换了这个电容阻值就正常我觉得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桥开焊。。。。

那我算是幸运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是无穷大吗?你量到的阻值是连北桥这边还是连PCIE槽这边,如果量的是槽这边为1应当是正常的(不装显卡 ...

你分析的比我严谨,向你致敬,我量的是靠近北桥这一边。待机接显卡时测的。

网友:
我也次块主板 就是 跑码跑到00不显,量了下PCI-E的插槽电容都正常,就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