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外接电源

楼主(2013-03-22):
一个液晶显示器的外接电源,是12V5A的,刚开始时是不通电,打开来看,换了一个保险,一个450V100UF,
两个16V2200UF的电容,现在好,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量了一下电源的输出不到12V在10V左右,
下面怎么办,求助

网友:
补充外接电源的指示灯都有点闪,不是一直亮

网友:
450V100U鼓包了? 如果鼓包漏液,必须将板子清理干净。
16V2200u电容是按原型号换的么?这个是输出滤波,多都是由于这个电容导致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450V100UF是鼓了,没清板子,16V2200UF换的也是16V2200UF的

网友:
楼主把其他的电容全部换掉试一下。

网友:
把光耦和431代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