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知道I/O发送信号给南桥和接受南桥的开机信号脚

楼主(2013-03-22):
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 如何知道I/O发送信号给南桥和接受南桥的开机信号脚,比如SLP_S3的信号脚,没有电路图怎么找啊,我类你个去,难道跑电路?遇到瓶颈了 !求高手们指导指导

网友A:
主要看什么型号的IO。每个型号的IO引脚定义不同。有些IO参与开机。就会有跳变信号到南桥。然后南桥返回信号给IO。如果不参与开机。就是南桥开机。或是南桥加门电路开机。个别主板还有自己的开机芯片,那就是南桥加开机芯片。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找不到电路图啊!IT8716F-S   0749-FXS 的,求电路图

不用找电路图的。去百度上搜可以搜的到这些IO的引脚定义。那要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电路图的。去百度上搜可以搜的到这些IO的引脚定义。那要就知道了

找过了,对不上啊,那个PSON GP42 图示是在76脚,我测I/O不是,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不对的啊。是测电压还是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什么型号的IO。每个型号的IO引脚定义不同。有些IO参与开机。就会有跳变信号到南桥。然后南桥返回信号 ...

刚刚找到了  PW+和PSON和5Vsb都连到了I/O,就是怎么知道那个SLP_S什么3#什么4#的,没电路图上网找不到,那不是就这样了?有没有什么方法找的,除了电路图

网友:
你去网上找下你那个i/o芯片的pdf呀基本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