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样改高压板

楼主(2013-03-22):
显示器怎样改高压板啊    求详解

网友:
12V供电,地线,开关信号

网友:
有的电源板上标记了12V OFF   开关。。也看可以插电源,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如果主板上没有标识的话  12V可以通电用万用表打, 地线很好找,ON OFF 找不到就接屏供电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知道高压板要正常工作的条件,然后你满足它的条件就好了

网友(2013-04-27):
楼主是新手啊

网友(2013-07-04):
如果主板上没有标示的话   12V可以在25v电容的正极中取,地线很好找,on adj一般离得都很近

网友:
12V,GND,开机信号3.3V要找准

网友:
高压板一般取12V电,正负接电源输出25V的电容正负脚,控制脚接驱动板上有注on/off的点脚即可。即接3根线即可(有的要接4根线)

网友:
怎么不上传图片啊

网友(2013-10-20):
12v,开关5v,地线,新手学习学习啊,好好地学学

网友(2014-05-16):
有图吗?谁给上传下然后标明?光这样说也没什么用啊,并且大多数人都有灌水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