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不触发,电容坏。

楼主(2013-03-22):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B450接电流表0。01A,按开机键不触发。跟客户说电路问题,留机下来。拆开测3/5V没有输出。上网一搜这机好多是BIOS问
题引起不触发。暗喜,下了一个刷上去校验时出错,重新再刷不校验了,还是一样无3/5V。下了两个刷进去校验出错还是无。3/5V心想是不是
没校验就不行,把原机备份的刷了校验竟然成功。(为什么之前校验时出错无解)。下来没头绪了,无意中打值发现待机5V已经对地短了,挑
开L6还是短把C283挑开。找料板找个电容换之OK。

网友:
进来看看不触发是哪个电容坏了 原来是没待机啊 呵呵

网友:
这个型号的电容坏的多了去了。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G450bios坏的多还是双BIOS

网友:
只能说明你不细心。

网友:
J8 电容在哪里都坏的多 了

网友:
呵呵,不触发的,电压和阻止什么的,确实要注意的。

网友:
也是大意了,一些网站内容只是提供参考,要结合实际情况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试一下!

网友:
只能说楼主好强大!一看论坛有一样的症状;没测直接按通病处理了!!幸亏亡羊补牢。不过还是要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刷BIOS不能校验是因为BIOS加密了,在先擦除加密

网友:
G450双BIOS坏的多吗

网友:
要按常规排除啊,没有量就直接程序了,

网友:
技术真不错啊

网友:
我上午也接到一台同意的机器 故障也是不触发  查主板没有待机 量主板是否短路 结果就是待机的电感短路 查mos管 和 附近的电容 就发现一个电容击穿 换上就OK 直接上电开机。。。

网友:
哈哈。这J8的电容。昨天修索尼的机器也换了一个。5V短路

网友:
我想弱弱问一下,J8 电容是多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