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6PIN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一个鑫谷320电源没有6PIN接口,直接从一根12V分出三根接6PIN口能用长久吗?有试过的木有,显卡是9600的,看样子没经过阉割的。

网友:
你要看带什么CPU,还有电源12V能有多大电流输出,起码要有18A才能稳定带双核+96GT吧

网友:
更改电流输出保护完全可以。

网友:
请问需要怎么改?
是把输出保护调大些?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只要12V输出电流够的行。

网友:
96GT要求300W额定功率的电源才行,你的电源如果有16A以上的12V输出就可以了。单根12V电源线可以带动它了。

网友:
如果你的CPU是AMD的四核的,那可能带不动!硬盘也不能接太多了!你可以在打游戏的时候看下电源出风口的温度高不高,如果有点暖手了,那建议换一个吧,分分钟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