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问题

楼主(2013-03-22):
问下老鸟们最近两年生产的笔记本都是LED屏,如果LDE灯坏了,或者LED的高压条坏了,这种问题该怎么修,有通用的高压条吗?

网友:
  目前我还没遇到过坏的!一般坏了直接换屏

网友:
LED只是把原先的高压灯管换成LED发光二极管,只是背光源的改变,至于屏还是一样的

网友:
实话这个屏真的不会修。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电源电压转换板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灯管可以换的。液晶显示器的换过。现在淘宝上也有在卖灯条

网友:
这种可以修。也可以改

网友:
直接从碎屏上剪板改就行了。

网友:
这种高压板的输出端是一根排线到LED灯的,排线大概有6--8根线组成的,怎么改,一般灯只需要两根线,供电和地线就可以了,为什么原装的有这么多线

网友:
LED灯坏是不会全部一下子都坏的这种几率是很低的,在一个LED据我所知不用高压条吧?

网友:
谁有图纸看下

网友:
LED 灯坏的碰到过,那是直接换的屏!

网友(2013-04-21):
LED 还高压条 升压电路都是有

网友:
我们这边修的暗屏是比较多

网友:
一般led灯不会坏的里面好像有四组串联的灯,每组九个,一般暗屏的话大多是屏线重插就好啦,再就是屏电路板有问题,一般就是那个led小排线旁边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芯片有问题,,再就是屏上的保险了,还有板子上得问题,不过上次修到了一个显示器里面有一组灯不亮也就是八九个灯不亮,最后请教师傅,拉了一根线,把那一组灯弄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