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 白屏,

楼主(2013-03-22):
昨天遇到一个笔记本屏幕白屏, 主板是好的,屏线也是好的, 屏幕保险也是好的, 确定是屏的问题,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可能是屏芯片坏了。

网友:
估计 要到工厂修屏了  直接换屏把

网友A:
应该是屏驱动信号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驱动信号不正常

会不会是屏升压部分有问题呢?

网友(点评):
屏没电压也会白屏。不过只遇到屏升压部分故障的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屏升压部分有问题呢?

如果屏升压部分有问题不应该是白屏

网友:
一般白屏是没有屏供电。

网友:
在我们这里屏换了直接换显示器不修.技术有限.

网友C:
你修不了,换屏吧,坏的卖给我,50元,运费顺丰到付

网友D:
先用表量量工作条件嘛,说不定能修好呢,量量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不了,换屏吧,坏的卖给我,50元,运费顺丰到付

呵呵, 这个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用表量量工作条件嘛,说不定能修好呢,量量屏供电

屏供电有, 平保险也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有, 平保险也没有坏

看看屏主控芯片的工作条件满不满足

网友:
实在想修就换个屏芯片试试吧,没有就换屏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片BT140gw01白屏  直接给换了  问下高手们白屏的屏能修好吗

网友:
笔记本屏幕白屏可以找碎屏来维修,大部分都可以修好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了这个机器白屏的问题 型号是BT 140GW01,DELL 1440的机器用的, 测量屏电压3.3正常,高压部分19正常,应该是升压部分的问题,测量碎屏 升压到8V左右,而这个屏依然是3V,说明升压有问题,楼主,你得屏修的怎么样了,这个芯片电路图没找到,,,升压芯片 8333ACBC   看来只能找原型号的碎屏来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