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单插电源和电池能开机,但插电源后再插电池就大电流

楼主(2013-03-22):
我把电池旁边的元件换的差不多了 求助

网友:
电池坏了也会大电流,

网友:
同时就短路 ?  应该是充电电路这块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池放电管击穿。

网友:
PQ5和PQ32换过

网友A:
LZ  修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呀

网友:
LZ修好了吗  修好了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修好了吗

掉件了   PR17掉了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修好了吗,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