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00B 屏幕左边局部闪烁时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22):
三星S19A300B 屏幕左边局部闪烁时什么问题 更换过通用升压板故障依旧
三星

网友:
求助中 在线等呀!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是不是灯管老化

网友:
不会是屏坏了吧。这个有可能

网友:
我也感觉可能是屏坏了。楼主修好,给个结果。

网友:
先检测一下背光,这个应该LED的吧

网友:
通病哦,屏坏。批次问题了。

网友:
上个图看下是怎样闪,有图才好办

网友:
没看到图片,但听你的描述,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上个图片吧..

网友:
我今天刚接到的一个跟你的现象一样,我焊了下屏IC芯片之后就好了,过段时间还是那样怀疑需要换芯片

网友:
把頻線 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