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灯管都好的 发红 求思路

楼主(2013-03-22):
显示器  灯管都好的   发红   VGA线连在板子上的   没思路  请大家帮忙

网友:
打下三基色的阻值撒。。。

网友:
楼上说的对。阻值都差不多。应该是缺色或者断线。再不然就是颜色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显示器应该是三星的吧     如果是三星的 那就要进工厂模式或者刷MCU

网友:
换个控制板试试,可能是控制板的事。不过vga线也有可能。

网友:
屏线,程序都能引起

网友:
先换VGA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