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216pqaka12fg可以用216pqaka13fg代换??

楼主(2013-03-22):
ACER 1650Z的机子,故障是,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内屏和外接均不显示,拆机后,加焊了一把显卡,外接显示了,内屏花,有横线,乱闪,于是订了个显卡,216pqaka13fg,老板说 216pqaka12fg和216pqaka13fg可以代换,片子到了之后,改成了有铅的,打上BGA之后,电流只跑到0.9几,不亮机,难道虚焊?自己又加了一把,结果一样,于是又把原来的片子装上去,现象还是,外接正常,内屏花,有横细线乱闪,屏也换过试了,一样,还应该是显卡的事? 我不知道是片子质量的问题,还是两个不通用。。。。。有哪位师傅代换过吗?

网友:
等待师傅指点中,这片子我没这个模板,锡球必须自己用手摆,哎。。。。。。。。。我想再重新置球再试下,但是,我觉得结果应该都一样,向师傅们求救啊

网友:
应该不能代。这种芯片容易坏。不小心就吹坏了。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