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无3,5V供电维修。

楼主(2013-03-22):
昨天接到一台宏基4747G,问题是不触发,待机有0.009A,拆开机子,看了下裸板。哇塞, PCH、EC、TPS51123都被换过了(不能说100%换了,但确定是这些芯片都被取下来过),其他无异常,想了下,这机子到底好大的问题啊,弄成这样?我可能也搞不定了,抱着一丝希望来修,上电测试,3,5V待机电压没出来,有的机子是待机不会出的,所以还是找下图纸看看条件,打开图纸,看了下,这是待机就必须要出的,所以首先要搞定这3,5V,测了下这芯片TPS51123, 16脚VIN有19V,13脚EN有5V,3脚REF有2V,22脚BOOT1和9脚BOOT2有4.56V,8脚VREG3有3.3V,17脚VREG5有5V,18脚NEC是0V,看来是18脚没信号导致的,继续查这引脚由EC发出,于是查了下EC的供电,KB3930QF A1, ---22、33、125、111、96、9脚VCC都有3.3V,67脚AVCC有3.3V,102脚S5_ENABLE是0V(这信号就是TPS51123的18脚相连的),37脚ECRST#是0.56V,很明显,问题找到了,复位被拉低了,于是查了下这复位去的地方,经过一个RN55, 这个排阻5脚3.3V,4脚就0.56V,这排阻说实话,我不知道怎样测好坏,直接把他换掉了,问题还是一样,再看了下另一地点,Q18、C420取下,测RN55的4脚,哈哈出3.3了,看来是这里拉低的,于是装上Q18,又被拉低了,看来是这个管子这边的问题,于是我把Q18的B级断开,Q18的E级恢复到3.3了,很明显是B级这边的问题,于是又查RSMRST#这的由来,一个去了U23,找到这芯片就在EC旁边得,于是取下这个芯片,上电测试, 哈哈这3.3V出来了,量了下3,5V供电,也出来了,看来是这个问题,但我没这个芯片呢,没管它,去掉了,开机能触发了,装上CPU等附件,测试亮机了。哈哈终于修好了,我这小菜也有这么好的运气。但那个U23就这样去掉不知道有影响没,可以怎样改下线路吗?知道的说下,谢了。

网友:
板号多少啊

网友:
图纸可否法我一份啊     lotuscopy@163.com

网友:
基础打得好 遇事就是冷静清醒 思路清晰 太好了 有时间教教我

网友A:
这是给EC延迟复位的一个芯片,不用的话,稍微加大C420的容量也行

网友B:
检测电压的,如果u23没坏的话,就是3D3V_AUX_S5电压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压的,如果u23没坏的话,就是3D3V_AUX_S5电压低了

嗯,有道理,如果那样的话可能要稍微简单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EC延迟复位的一个芯片,不用的话,稍微加大C420的容量也行

这就不了解了,反正怎样设计就怎样修呗。

网友:
就是喜欢这样有头序的修。没头序越修越乱

网友C:
还好上家没给你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上家没给你做故障。

呵呵,上家可能是这样想的,都换了PCH、EC、TPS51123没修好,所以呢,就没必要做故障了呗!

网友:
上家老老实实做了一次桥工啊  EC PCH 51123 这些都干过 ……
楼主还是细心

网友D:
我也收到一台一样的机器 也是不出3V 5V 。VREG3 阻值为1欧姆,EC短了 换了个 又短了。 再换了个 不短了  但是  其他的正常 就是不出 E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收到一台一样的机器 也是不出3V 5V 。VREG3 阻值为1欧姆,EC短了 换了个 又短了。 再换了个 不短了  但 ...

不出EN,看下与EN脚相连的电阻都是否正常,如果没问题那还是换个TPS51123吧!

网友E:
这机器的图纸传一份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的图纸传一份呗

论坛上有啊,我都是在论坛上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上有啊,我都是在论坛上下载的。

恩,找了很久才看看有,谢谢!

网友:
思路很清晰,电路学地扎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