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装XP蓝屏7B集成SATA驱动方法

楼主(2013-03-22):
第一步、复制XP系统盘到硬盘,假设复制在E:\WinXPro目录下。

第二步、修改Dosnet.inf文件
第三步、修改TxtSetup.sif文件
第四步、修改Winnt.sif文件
第五步、就是把iaAHCI.cat/iaAHCI.inf/iaStor.cat/iaStor.inf/iaStor.sys等5个驱动文件复制到E:\WinXPro\i386目录下。

网友:
哪种安装XP系统的方法叫慢装XP?

请赐教,谢谢。

网友:
怎么修改?修改成什么?

网友A:
说老实话,真没看懂。

第一步、复制XP系统盘到硬盘,假设复制在E:\WinXPro目录下。
第二步、修改Dosnet.inf文件
第三步、修改TxtSetup.sif文件
第四步、修改Winnt.sif文件

第一步懂了,但也是似懂非懂,复制的XP系统盘必须是慢装盘,GHOIST XP盘可以吗?

第二步至第四步这三个文件(Dosnet.inf   TxtSetup.sif     Winnt.sif) 如何修改,这三个文件未修改之前存放在什么地方?

第五步、就是把iaAHCI.cat/iaAHCI.inf/iaStor.cat/iaStor.inf/iaStor.sys等5个驱动文件复制到E:\WinXPro\i386目录下。  D/ ]

等5个驱动文件具体是哪5个文件,文件在哪里,存放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老实话,真没看懂。

第一步、复制XP系统盘到硬盘,假设复制在E:\WinXPro目录下。

GHO已经集成了SATA驱动,慢装没有,文件在I368文件夹里,搜索就能找到,第五步的那几个文件就是SATA驱动文件,去网上下载

网友(2013-08-23):
引用 网友B:
GHO已经集成了SATA驱动,慢装没有,文件在I368文件夹里,搜索就能找到,第五步的那几个文件就是SATA驱动文 ...

第五步、就是把iaAHCI.cat/iaAHCI.inf/iaStor.cat/iaStor.inf/iaStor.sys等5个驱动文件复制到E:\WinXPro\i386目录下。

也就是说要在网上先下载这五个驱动文件,下载成功之后再把它们复制到E:\WinXPro\i386目录下,然后才能装SATA驱动,是这样吗?

网友(2013-09-23):
下次  试一下看看呢

网友:
看不懂。。。。。晕死啊,我是想在蓝屏后不重装解决问题

网友:
现在没有人这样装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