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3-03-22):
机子是联想X200的。进入系统运行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就是重启后没有显示,电流停在0.680.就不动。要强行硬关机后,再开机就可以显示。但是每次重启都是不显示的。不知道那个高人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在线等~~~~~~

进入PE重启后也是没有显示。电流在0.680停住

网友:
不要犹豫 干桥吧

网友:
你看看bios电池有没有电。把bios恢复出厂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呀

网友A:
在官网下个BIOS进系统升级下

网友B:
果断刷BIOS。。。

网友C:
BIOS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果断刷BIOS。。。

兄弟,原来是不显示的,刷了BIOS后就可以显示。但是一但重启就不显示了。。。怀疑是BIOS不对,但是也在官网上对着下载升级过了,还是不行。。。。什么问题呀???

网友(点评):
别想了,直接换BIOS芯片吧,碰见坏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的可能性很大。

BIOS在官网上下来更新也是一样故障,还有那里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官网下个BIOS进系统升级下

是啊,在官网也有更新过,可是还是一重启就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兄弟,原来是不显示的,刷了BIOS后就可以显示。但是一但重启就不显示了。。。怀疑是BIOS不对,但是也在官 ...

你是说BIOS芯片坏了吗?这个机子的BIOS是很少见到过这么大的。。。我的料板没有找到这么大的,,那就只能订一个回来试试了。。。谢谢了。。。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BIOS芯片坏了吗?这个机子的BIOS是很少见到过这么大的。。。我的料板没有找到这么大的,,那就只能 ...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呀,什么坏了呀。

网友:
把BIOS升级到最新看看吧,还有AMT组件更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呀,什么坏了呀。

解决了!把原来8M的BIOS刷成4M的BIOS。问题就解决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