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特别卡,超级卡是怎么回事啊?跟硬盘有关系吗

楼主(2013-03-22):
如题求助中谢谢师傅们
硬盘

网友:
理论上应该和硬盘没关系。

网友:
如果硬盘有坏道就会这样 当然主板给U也会影响 通常主板问题比较多些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会这种情况,你可以把硬盘拆掉试下

网友:
你把硬盘拔了看看

网友:
有关系. 硬盘有坏道就会引起U盘进PE很慢,可以不接硬盘进PE试试. 如果还是很慢就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A:
有关系,你把硬盘拔了试试!

网友:
有时候在PE外面格式化之后再进 就快了

网友:
不是只跟u盘和主板有关系吗 怎么会是硬盘呢

网友:
你是用什么引导的,U盘还是光盘,还是装在硬盘上引导的。

网友:
拆下硬盘看看是否还卡,再就是更换不同版本的PE系统试一下。

网友B:
拆下硬盘 看是否慢 如果慢 内存有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把硬盘拔掉试试。不行了就换内存试试,或者换CPU试试,各种换各种试

网友:
有关系 硬盘有坏道 进就特卡

网友:
第一、硬盘;第二,内存。第三,考虑启动u盘问题。

网友:
可能跟硬盘有关系,有时候硬盘分区表有问题,进入PE后打开我的电脑就会出现假死机现象
另一种可能是跟你的内存值太低有关。

网友:
这个跟硬盘有关系 要是硬盘不坏跟主板也有关系的

网友:
还个USB接口试试 有的接口很慢的

网友:
坏道较多,也有可能风扇不转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原来跟硬盘有关系,我还以为没关系呢~

网友:
硬盘有坏道或者软驱没关都有可能的

网友:
是硬盘问题!

网友A:
先测试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同上,硬盘和主板问题最大

网友:
usb传输和硬盘吧

网友B:
硬盘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其次就是硬盘的MBR 从新格式化C盘一般能解决 更新MBR

网友B:
换个好使的硬盘试试呢?

网友:
你是台式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可以考虑用光盘引导到DOS下用软件检测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或是低格一次

网友:
旧的主板是很慢的,要新上市的主板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