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掉电

楼主(2013-03-22):
板号 LA-4142P  故障现象是上电到1A 左右  南桥就不工作了  电流在0.45A左右  过一会南桥工作  电流就上去了  就会 亮机  但是 进系统用一会 会出现 重启  或者  先黑屏  隔两秒 掉电的  情况
这个机器 取掉南桥 还可以触发上电到0.45  南桥不参与触发的
我的 维修动作  换过两个南桥了 南桥外围电压量了 没有问题  在掉到0.45a的时候 VGATE 和 ich_pok  正常 EC换过  bios刷过

网友:
那么南桥工作的条件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条件不良引起?供电 晶振 复位 什么都正常不

网友:
有管子不良了   有波波看看

网友:
示波器还没学过呢,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