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400SEL奇怪问题

楼主(2013-03-22):
没事做,找了个以前换下来的电源修修,最先是绿线没5V的,更换7500B之后绿线终于有3.85V电压了,短接绿黑两线,电源还是不启动,之后按照论坛上说的直接短接7500B的4脚到地,电源可以启动了,这是那里问题呢,哪位大哥出来指导下么,LM339N已经换了

网友:
短接7500的4脚到地能启动电源,说明推动电路是正常的,如果只是短接绿地电源不能启动,测7500的4脚电压,如电压不能降到0V左右,则测339的2脚电压是否为高电平,如是就是保护了,要检查后级输出电路的元件,具体如复合二极管、电容等元件

网友:
这种情况不用查复合二极管,电容、3.3V、5V、12V和-12V到393、7500的取样电阻、二极管之类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