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色卡司4200XXXS NAS组了RAID1。现机子坏掉,如 ...
(请教)色卡司4200XXXS NAS组了RAID1。现机子坏掉,如何才能导出里面的数据。

楼主(2013-03-22):
(请教)色卡司4200XXXS NAS组了RAID1。现机子坏掉,如何才能导出里面的数据。
硬盘是好的。挂到2003系统上,在磁盘管理中,显示为:状态良好(未知分区)
但数据看到了,更别说导出了。
请教如何才能导出数据。谢谢。
硬盘

网友:
RAID1 直接就能看到数据呀,看不到数据,是不是硬盘有问题,或者组建阵列的时候,不是从0开始的,用软件找找分区看。

网友:
RS恢复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