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FP19G+显示器无背光

楼主(2013-03-22):
面板开关按键按一下,灯一下,屏闪一下,然后又黑了,面板灯也不亮。再按又重复故障。
已测得2个C5707和160V电容损坏,已更换,5V正常。
通电后,显示正常不到5秒钟,故障又依旧。电感,二极管测试没问题。
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请教高手啊,板号是:48.L1J02.A02

网友:
明基的  开关爱坏。

网友:
升压变压器也坏了,这是导致烧C5707的元凶,建议使用高压条。

网友:
升压部分几乎全拆下来测过,除了上述几个部件损坏,两个升压变压器坏掉,其他正常。但是换过之后,问题还是未能解决,因为客户时间关系,直接换上新板还给客户。
怀疑PCB板哪里短路,以后有时候再慢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