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万用表笔的疑惑?

楼主(2013-03-22):
万用表的表笔经常用!近来买了副好点的表笔,不知如何使用?万用表笔上有螺纹不知可以拧上什么东西!看有没有用过这样表笔的人呀? 想知道上面配套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那是安全套啊大哥

网友:
增强手感滴

网友:
可能是为了美观 可能是有个螺帽

网友:
这个螺纹应该是是上鳄鱼夹的。

网友A:
有个盖子 可以拧上去保护表头!

网友:
是不是可以加上个套,只露出一点小尖防止短路啊。

网友:
我得万用表就是这德行的,这螺纹啥作用都没有。

网友:
以前买得到配套的鳄鱼夹,安装上就成夹子了,现在没有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套

网友:
这是戴套专用螺纹,要使用传说中的螺纹TT

网友B:
胜利表笔可以拧上鳄鱼夹

网友:
楼主的表笔在笔头处的胶很容易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胜利表笔可以拧上鳄鱼夹

我的表是优利德的!实在找不到图片去淘宝截了一个图!

网友:
        这表笔测试针的尾部有螺纹,这螺纹是上夹子的,因为我的胜利vc97数字表的表笔就是这样,形状基本上和我的表笔一样,厂家配得有两只测量用的夹子,夹子的尾端也是螺纹,需要用表测量夹的时候,把表夹旋上去就行了,接触很可靠。
     还有一种测试表夹就不是使用的螺纹了,是黄片直接插在表笔针上行了,靠的是弹簧的夹力,可能没有采用螺纹的接触可靠。

网友:
这个是用来上“尾部带螺纹的鳄鱼夹”的;
现在使用的都是2MM的表笔,有直插的;
也有4MM插

网友:
我在电件商店也买过和这个差不多的,但是质量很差,表笔能拧下来的,上面的螺纹就是拧下表笔的螺纹,和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盖子 可以拧上去保护表头!

我认为这个很有可能。。。。。。。。看你的没带保护的东东吗,少给你了吧,找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