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5GM-US2H主板不断重起

楼主(2013-03-22):
接到客户一张技嘉785GM-US2H主板,开机显示到C1然后又重起。又跑到C1.一直这样,先查内存供电,CLK,复位正常,奇怪了。难道是桥问题,把CPU供电,打阻止,都试过了,。还是找不到原因,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刷了下BIOS ,他的是双BIOS芯片,用希尔特500两个一起刷,上机开机跑码正常,显示BIOS.........过几分钟正常了 ,。我菜鸟,文采也不好

网友:
以前碰到片精英的板子也是跑C1重复启动

网友:
技嘉的主板就爱出bios故障很多刷bios的刷了就好但前提是要有复位哈

网友:
我现在就惨了,,,GA-P41-SE3D  一样的故障,,把主BIO拆了,,换上重的,,还是一个,,

网友:
那用那么麻烦 技嘉双bios 直接短接bios两脚 就好了  我上次也是修这么一块 客户拿来没30秒我就修好了 短接一下 人家还以为本来就是好的 短接方法网上有

网友:
遇到过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