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3-22):
宏基4535G开机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  待机0.01A   开机电流正常跳变一直跑到2.02A  显卡为HD4570   请问大侠们是显卡坏了吗????
注;没上电池和硬盘

网友:
电流都跑到2.2A了    把电池拿掉了吗   有木有电流跳变~1

网友:
首先要换CPU试试,AMD的U容易坏,再者是显卡虚汗的可能性大因为这个显卡发热量很大。

网友:
先换U,不行再做显卡,因为这个机器遇到过几台都是显卡坏。

网友:
bIOS有可能.

网友:
换个CPU 看下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不好分析问题啊!

网友:
电流到1.97 。按大小写键 ,灯亮可以大小写切换,按键盘上其他键喇叭嘀嘀嘀响。

网友:
显卡虚汗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如果没修好,我有一个好板。300元。我是客户不修换下来的,加焊过。只包好的。其他不包。

网友:
先打下波波,看过显卡没

网友:
我有个不过内存的,CPU,北桥换过了。电流跑1.2A无跳变。

网友:
刚好在修这个机子,北桥做过了没有啊

网友:
我的是北桥问题。重置一下就OK 了。但是会花屏,是中间花的,换了一张屏发现  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ACER4535G显卡是HD4570吗?

网友(2013-04-27):
是216-0728014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