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SME-S2 接电源 PCI A14待机电压为0.5V 查主板PDF

楼主(2013-03-22):
GA-M61SME-S2 接电源 PCI A14待机电压为0.5V  诊断卡 待机电压灯不亮! 查主板PDF 找到A14脚的待机电压脚命名是 3VDUAL 找完了电路图,都没找到这个是哪里产生的。难道是我找错了?求教高手!

网友:
你就给个半截图片让别人告诉你在哪里产生的?你有图纸并且没有找到,别人看你这半截图片就找到了

网友:
不好意思,也许我没说清楚,我这个半截图是图纸的截图,也就是PCI 插槽的A14脚,插上电源,就应该在PCI 的A14脚产生一个3.3V左右的待机电压,但是我测这里只有0.5V的电压,查图上面这个3.3V电压的命名是3VDUAL 我在图纸上面找不到这个电源是哪里产生的, 谢谢!

网友:
也许这样截图就清晰了!

网友A:
上传一份图纸让大家帮你找吧。。截个图是不行的

网友:
你把图纸放上来,大家找到,给你截图

网友B:
3VDUAL由专用芯片W83303AG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份图纸让大家帮你找吧。。截个图是不行的

这个是技嘉这个主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DUAL由专用芯片W83303AG产生的

查到了这个芯片,截图是这样的,能否告知是哪个脚输出这个电压呢?13还是34脚?

网友C:
测A14对地阻值,估计是有地方短路拉低了,偏低的话先直接拆网卡芯片,再打阻值,再看下还有哪里用到3.3V,有的话也拆,有的板子时钟芯片会用到,到最后就是拆南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A14对地阻值,估计是有地方短路拉低了,偏低的话先直接拆网卡芯片,再打阻值,再看下还有哪里用到3.3V,有 ...

我主要想找到是哪里产生这个电压的,我测源头看看是否有 3.3V,我查图纸这个 3VDUAL 很多地方用到,不可能都拆了吧。

网友A:
3VDUAL应该是W83310这个芯片产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VDUAL应该是W83310这个芯片产生的

这个是 这个芯片的电路图,从图上看应该这个 3VDUAL 是输入吧?

明显的是输入3V DUAL 产生DDR VTT

网友:
这个名字的电压好像很多都是待机供电芯片产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主要想找到是哪里产生这个电压的,我测源头看看是否有 3.3V,我查图纸这个 3VDUAL 很多地方用到,不可能 ...

3.3V短路就用烧鸡大法啊

网友E:
如图所示,3VDUAL是由W83303输出3.3VSB_DRV驱动场管,经5VSB转化而来的,如果在PCI处量A14脚电压低,一般都是后级供电处有短路,常见的有声卡、网卡,在待机下哪个温度高就拆哪个,南桥温高可能南桥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所示,3VDUAL是由W83303输出3.3VSB_DRV驱动场管,经5VSB转化而来的,如果在PCI处量A14脚电压低,一般 ...

我拆掉WQ10 应该能在83303的第14脚测量到3.3V的输出电压吗?
我拆掉后,在这里测不到电压!

网友F:
你测试一下wq10的控制端电压和输入端电压,正常的话换个wq10,就是n沟道mos管,如果还没待机电压,就拆网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测试一下wq10的控制端电压和输入端电压,正常的话换个wq10,就是n沟道mos管,如果还没待机电压,就拆网卡 ...

WQ10 我测了控制端G电压只有0.7V左右,输出端S是0.5V左右的电压,供电级G 是直接跟紫5V 连接的,这里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WQ10 我测了控制端G电压只有0.7V左右,输出端S是0.5V左右的电压,供电级G 是直接跟紫5V 连接的,这里有5V ...

查w83303ag的5v待机电压第28脚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直接换时序芯片,也就是w83303ag。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很有可能是W83303坏了呢?

最开始,这个板是可以上电的,是不跑码的故障,之前我也怀疑这个坏了,我就找了一个富士康的板,拆了个通样的W83303替换,问题一样。
我又换回原理的W83303 就出现无待机电压的情况了,是不是W83303这个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这个场管是40T30GH的  我换了个60TO3GH的,输出脚连0.5V都没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很有可能是W83303坏了呢?

最开始,这个板是可以上电的,是不跑码的故障,之前我也怀疑这个坏 ...

如果你焊好的话,那就可能是它坏了,看看有没有连锡的地方。技嘉主板不跑码,供电都有后直接刷bios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焊好的话,那就可能是它坏了,看看有没有连锡的地方。技嘉主板不跑码,供电都有后直接刷bios啊。

我再次用放大镜看了下 W83303AG的脚,没有连锡,没有虚焊,我测过 这个芯片与5VSB相连的脚,都很正常,很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看来要网购一个了

我强行开机,没有发现那里特别发烫,只是感觉南桥有点点热。板上有个地方有点吱吱响,但是无法判定是哪个芯片,

网友G:
先排除3VDUAL输出有无短路,如无短路,就查W83303ga的工作条件,看有无虚焊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再次用放大镜看了下 W83303AG的脚,没有连锡,没有虚焊,我测过 这个芯片与5VSB相连的脚,都很正常,很 ...

吱吱响是电感漏电。

网友:
不是电感漏电,是震荡频率过低,让你听到了声响,你先不用管这些,现在待机3.3V都没有,这个是必然先有的条件,对了前天我修了个也是技嘉的52的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也是不开机无待机3.3,我换3个W83303AG才搞好的,还有个是W83303AGA的不出3.3 ,最后是USB短路造成的,修板子还要自己努力,根据先前的故障去分析,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要乱动板子,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先排除3VDUAL输出有无短路,如无短路,就查W83303ga的工作条件,看有无虚焊的情况

3VDUAL输出接的地方太多了,我想找到这个3VDUAL源头,主要查这个电产生了没有,W83303ag在待机的时候,有5路5VSB输入,我测试过,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 这个芯片的电路图,从图上看应该这个 3VDUAL 是输入吧?

这个芯片不是的,这个是产生内存的上拉电压,也就是DDRVTT 0.9V的输出第4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3VDUAL输出接的地方太多了,我想找到这个3VDUAL源头,主要查这个电产生了没有,W83303ag在待机的时候,有 ...

这个3VDUAL的源头,也就是那里产生的你明白没,如还是没明白,我来告诉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3VDUAL的源头,也就是那里产生的你明白没,如还是没明白,我来告诉你

这个3VDUAL 是不是前面有个朋友说的,由W83303ag的第14脚产生电压驱动WQ10这个场管 由5VSB得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3VDUAL的源头,也就是那里产生的你明白没,如还是没明白,我来告诉你

我拆掉WQ10,正常的情况下,插上电源就应该在W83303AG的第14脚能测到有电压输出吧?我拆掉WQ10 在他的第1脚 无法测到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3VDUAL 是不是前面有个朋友说的,由W83303ag的第14脚产生电压驱动WQ10这个场管 由5VSB得来的呢?

是的,还有WQ5是产生5VDUAL,这个电压有没有,方法:测量WQ5的3脚,也就是S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的,还有WQ5是产生5VDUAL,这个电压有没有,方法:测量WQ5的3脚,也就是S极,

测得WQ5的第3脚是 1.0V    第1脚是1.55V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拆掉WQ10,正常的情况下,插上电源就应该在W83303AG的第14脚能测到有电压输出吧?我拆掉WQ10 在他的第1 ...

拔掉WQ10在第一脚,你是测不到电压的,正常的情况下,只能测到瞬间的大约1V多的电压,就立即消失了,你看一下19 ,22这两个是EN脚,也就是这两个脚得不到3vDUAL这个电压,输出进入保护关闭状态,当然,你在他的14脚,也就是WQ10的1脚测不到电压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测得WQ5的第3脚是 1.0V    第1脚是1.55V电压!

方便的话,你把QQ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拔掉WQ10在第一脚,你是测不到电压的,正常的情况下,只能测到瞬间的大约1V多的电压,就立即消失了,你看 ...

感觉这个电路好绕啊,W83303AG应该是在插上电源情况下,是由5VSB这个电压来产生3VDUAL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方便的话,你把QQ告诉我

换上新的W83303仍然没有待机3.3 换掉WQ10这个场管后,3.3V待机出来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裸板 点开关,不开机。
我测试IO的第106脚有5V,且短接开机按钮电压跳变5-0-5,107脚也有5V电压,但是短接开关的时候没有变化。IO的98脚有5V待机电压。是不是可以判定IO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