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FT19W80PS白屏求救中

楼主(2013-03-22):
    几天前接到一台显示器,型号冠捷TFT19W80PS。开机有aoc的logo秒闪后就是白屏,一直白屏!于是怀疑驱动板有问题就到淘宝上淘了一模一样的,装上去红白绿蓝一直循环跳。郁闷了请教下师傅们怎么解决?客户等着呢,在线等!

网友:
和迅维上这个贴子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白屏的时候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MCU程序不对吧,你把这两张驱动板的MCU芯片交换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A:
一模一样的驱动板,型号什么都一样呀!程序也是淘宝刷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样的驱动板,型号什么都一样呀!程序也是淘宝刷好的!

有些液晶的品牌和型号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屏型号不一样,MCU也就不一样,所以交换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液晶的品牌和型号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屏型号不一样,MCU也就不一样,所以交换一下试试

大哥我想问下这里个24c16wp和另外四面有腿子的芯片,您说的换下是换哪个?

网友:
我这是没办法呀,我本来是修台式机和显卡的。不会显示器,客户送过来了我也不能不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想问下这里个24c16wp和另外四面有腿子的芯片,您说的换下是换哪个?

24C16比较好换,可以先换了试试,不行再换另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C16比较好换,可以先换了试试,不行再换另一个芯片

换了不行呀

网友C:
在重新写下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重新写下程序试试

显示器没有刷过,和台式机笔记本刷程序是一样吗?

网友:
两个对换后开机一秒钟看得见桌面马上就白屏

网友:
一样一样的

网友:
看看吧依旧白屏

网友:
这个程序没有呀都找遍了论坛哎

网友D:
屏上的供电看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C16比较好换,可以先换了试试,不行再换另一个芯片

mcu文件我找到了,是不是往24c16这个八角芯片里面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的供电看下正常不

屏上的保险没有击穿没有任何的损坏痕迹

网友E:
你这个屏可能是三星屏,新买的驱动板红绿蓝显示,原来屏白屏,估计是屏里面有加密,我前几天刚搞过,我没细搞,直接把这个屏又换到另一台不记得什么牌子的坏了屏的机器里就正常使用去了,人家坏显示器多,能凑出好的就行,我是图的快修多修不浪费时间,所以具体原因没查。

网友:
换个别的驱动板试试,多换几个,排除屏的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三 星的,也是只显LOGO,换板也不行,以为是屏坏了,扔哪没管,过了几天再试,奇迹出现了,它竟然正常了,你不妨也放几天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屏可能是三星屏,新买的驱动板红绿蓝显示,原来屏白屏,估计是屏里面有加密,我前几天刚搞过,我没细 ...

我的这个屏好像不是三星的我看了一眼

网友:
先看看屏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一般看见种问题,我不 会接

网友:
以今天修的三星显示器来看有可能电源老化

网友F:
问题解决了没有。等高手出现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问题不少,有没有好一点的万能驱动板替换呢

网友G:
换驱动板和屏线试试

网友:
首先你应该确定下屏本身可是好的!再确定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没有。等高手出现

没有解决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驱动板和屏线试试

屏线我打过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