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1SAC MBX-269 进水维修

楼主(2013-03-22):
     机器进水清洗烘干,打阻值没有短路,接电源电流到0.107A掉电掉电后电流0.002,再触发就触发不了,必须拔掉电源,再接上才可以。测3V 5V掉电前有的,掉电后测TPS51427A工作条件 VIN 18.5v EN_LDO 10V LDO 5v BST1 BST2 4.8V 就是EN1 EN2无电压,此开启信号时有EC发出的EC_WAKE_ON控制的,测EC 工作电压+3VPCU无电压,继续跑线路,找+3VPCU电压的由来 此电压是由PU103(G923-330)由5v 线性电压转换来的 测1脚3VPCU_SHDN#无电压,加油继续跑,测此电压由SHDN#控制,心想应该是温控电路出了问题,温控由OT#控制(OT#由主板上几个温控芯片控制发出的正常应该是低电平)直接拆掉R217使OT#不起作用,插电试试还是不行,继续找SHDN#还受什么控制,搜索一下,还受ACOK控制,测ACOK电压0.32V,ACOK是由ISL88731发出的 测ACIN 无电压(ACIN大于3.2 V时,ACOK信号输出高电平)找到原来是PR283开路了,腐蚀断脚 跟换一个,终于待机部分修好了,还是不亮机后面又发现pr514 PR131(susG信号控制部分)也开路了,最后久违的开机LOGO看到了,搞定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烟回到肺里面的感觉。。。。。。。

网友:
小鸟和老鸟就是不一样。我看了半天只看懂一小半。还的加油啊。谢谢老鸟发图讲解。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收获不少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起来要非常细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