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主(2013-03-22):
A0C 980V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点不管灯管,测试了灯管没问题,下面怎么办,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怎么接个高压板到一体板上测试一下,求助

网友A:
虽然是一体板,你仔细看,从电源至高压驱动,无非是电源和接地,从主板过来是开启和亮度控制。

网友B:
12V on信号 GND三根线

网友C:
先测试看电压有没有

网友:
量量高压线圈是不是坏了

网友:
现在问题暂时解决了,下面怎么办?我是把OZ9938GN  3脚对地,现在显示器能够正常使用了,下面还要怎么做?为什么去了高压保护就能正常工作,哪里有问题造成高压保护???

网友:
现在问题暂时解决了,我是把OZ9938GN  3脚对地,现在显示器能够正常使用了,下面还要怎么做?为什么去了高压保护就能正常工作,哪里有问题造成高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看电压有没有

现在问题暂时解决了,下面怎么办?我是把OZ9938GN  3脚对地,现在显示器能够正常使用了,下面还要怎么做?为什么去了高压保护就能正常工作,哪里有问题造成高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 on信号 GND三根线

现在问题暂时解决了,下面怎么办?我是把OZ9938GN  3脚对地,现在显示器能够正常使用了,下面还要怎么做?为什么去了高压保护就能正常工作,哪里有问题造成高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一体板,你仔细看,从电源至高压驱动,无非是电源和接地,从主板过来是开启和亮度控制。

现在问题暂时解决了,下面怎么办?我是把OZ9938GN  3脚对地,现在显示器能够正常使用了,下面还要怎么做?为什么去了高压保护就能正常工作,哪里有问题造成高压保护???

网友A:
这种情况基本就是灯管的问题了,需要逐个代换测试。

网友C:
你测试灯管看看了,应该有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我习惯买现成的。

网友:
为什么是灯管的问题呢,灯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基本就是灯管的问题了,需要逐个代换测试。

为什么是灯管的问题呢,灯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灯管看看了,应该有灯管有问题

为什么是灯管的问题呢,灯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基本就是灯管的问题了,需要逐个代换测试。

灯管,用其它高压板测试没问题,如果就这样把高压保护去掉使用,可以不,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灯管看看了,应该有灯管有问题

灯管,用其它高压板测试没问题,如果就这样把高压保护去掉使用,可以不,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一般是不建议去保的,去保了时间长 肯定有问题

网友:
灯管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暂时是没什么问题,如果潜在的问题解决不了,将支持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