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楼主(2013-03-22):
我有一台联想笔记本开机看电影,玩游戏不到几分钟就断电,不看电影,不玩游戏正常的,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是正常的,集成显卡。CPU换过了。请教高手

网友:
是不是你散热没弄好呢 是什么芯片组的呢?  重装系统 查下电路

网友:
散热很好,温度不高,CPU50度左右,集成的,系统做过了。

网友:
换一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就是这样的,买个独显的就没这问题了。
有没有注意,看电影时温度会迅速升高。其实你换个好点的散热模组应该就好了。

网友:
看来你自己排除了软件问题了  集成的新卡  估计你这个问题好修  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