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xing RV408 背光不亮

楼主(2013-03-22):
如题,换了个拆机屏 效果一样。没有电路图点位图啥的 直接测量主板 屏接口 电压基本还算正常,有3.3 有18V 好想还有1.8  。不知哪位大侠修过此类故障 给指点1下

网友:
一般是屏电路有问题,把屏上芯片换掉就行了

网友:
图纸论坛有、、、怎么说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