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修复问题

楼主(2013-03-22):
朋友给了块160G的硬盘,接上电源和串口线,进入系统都看不见盘符,不知道还能修不,有没有高手解答下

网友:
可以修 不过花的成本比较大

网友:
难道是主板坏了

网友:
BIOS能认吗?或者 系统的 磁盘管理能不能认出?能的话自己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先看BIOS认不认,如果不认,可能是硬盘固件问题或硬盘电路板坏了;要是BIOS认盘,没有分区格式化也不显示盘符的。

网友:
5楼正解,是这样思路

网友:
听不太懂楼主

网友:
在学习中,只能多看看了

网友:
跟楼上一样,学习阶段中,只看回复,不发表意见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
我有好多这样的盘  160的 还有320的  BIOS能认的  但是效率源和MHDD都是不认盘的  我就不知道现在怎么修了  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现在我手上也有不少盘,都是坏道,无从入手!

网友:
学习中,只能多看看了

网友:
搞好了,此硬盘挂上后能够听到电机转,后来用了条新的线,插了好多次,能够认了,重新分区格式化,OK

网友:
硬盘已经修复,主要 原因还是硬盘的数据线接口有问题,换了条线,多插了几次,就能认出来了,其他就好办了。我想,可能是接口的金手指氧化,造成的不认盘

网友:
  说具体点:通电不,有没有异响。

网友:
我的是不能格式化!

网友:
重新分区好哦额

网友:
同意5楼,BIOS能认到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分配盘符,认不到那就硬故障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用MHDD大部分都修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