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帖:联想B460有开机声音无显示维修,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楼主(2013-03-22):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460的机器,说是开不了机。把机器放在这边人就走了,是老客户了 规矩都懂得,

拿过来插上可调电源 电流跳的很嗨皮,感觉已经过了显卡了,而且还听到了联想开机画面的声音,咦!怎么没有显示呢,迅速的拆开屏壳,换了一块新屏上去,还是一个样,测下屏线也是好的,点了七八次还是不亮,屏幕不亮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就像能闻到烤鸭味道,却吃不到的感觉,真TM的难受,这时候 景哥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来吧,景哥拿这机器点了两下,咦!竟然奇迹的亮了,我尻。我的RP怎么了,不过很快我心里就平衡了  因为关机再点 怎么点都不显示了我估计是显卡挂掉了,说要不换个新的显卡吧 景哥也同意了 板子放那半天感觉不对别误杀了显卡啊, 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吧,首先测了个屏接口的供电 C16是0V,这么快就被我发现问题了?继续查找测供电的由来
是由 U1和U3相互配合产生出来的 屏供电 测得U3的5脚4脚3.3正常,1脚EN没有控制。EN和U1的四脚相连 要测U1的时候我有点迷茫了 首先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芯片 它是个什么芯片,要满足什么条件4脚才能出高电平呢,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 打听呗,最后终于当我打听出个大概,这是一个显卡选择开启独显还是集显芯片。因为这个板子好像有两款一款是独显 一款是集显6脚是芯片的控制脚 当六脚为高电平的时候 3脚和4脚相通,给U3控制开启LCDVDD也就是开启独显电压, 当六脚为低电平的时候 1脚和4脚相通,开启集成显卡电压,(小道打听到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望批评指正)知道了他的引脚定义就好办了,我也懒得再看6脚为什么没有电压了,直接用万用表,把5脚和6脚相连(带电的时候相连的)屏幕亮了,我那个激动啊,因为这是我学出来 修的第一块主板,其意义之重大,我的第一次也给了联想了。卧槽。

网友:
楼主很细心没有直接干显卡

网友:
看来你们店配件很充足嘛.想换啥就换啥,是不是有时候连万用表都不用动了,直接换啊

网友:
5.6脚直接相连LZ好办法      LZ的板子肯定是独显了   要是LZ吧5.6脚连了还是不亮呢  LZ有没想过该怎么办呢

网友:
NC7SB3157P6X - Low-Voltage SPDT Analog Switch or 2:1Multiplexer / De-multiplexer Bus Switch

问题还是出在  dGPU_SELECT# 上面

网友A: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5  6  脚相连就好了么

网友:
养成细心的维修习惯是好呀。

网友:
这样类似的问题我遇到过2次,但不是这个本本,是LCD的屏,是不出3.3V,大楷都差不多。最后也是改了线路,去掉了一些零件(很久了,都忘了)最后搞定了。

网友:
这种直接就把U3的3脚和4脚连起完事,上次也遇到一个,屏没3.3供电,直接飞线。

网友B:
学习了呵呵,就是那6脚不太懂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挺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5  6  脚相连就好了么

嗯, 只要6脚是高电平就OK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呵呵,就是那6脚不太懂

六脚要是高电平哦

网友:
5脚6脚直接连 是个好法子, 顶楼主、

网友:
那样集显就不能用了,问题处在那里还没有解决

网友:
直接3  4脚相连也可以的吧

网友:
好样了。值得学习。

网友:
而且还听到了联想开机画面的声音,应该是集显,驱动或bios设置或u1

网友:
楼主应该先外接VGA看正常不,有无花屏,如果有花屏,就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了,没有花屏,也不能排除显卡问题,量屏供电是必须的,没有屏供电飞一个,也是必须的。飞一个如果还行,那就要查显卡了。

网友:
师兄很牛逼

网友:
辛亏没干显卡 要不就糟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个HP CQ40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开机电流花花的跑,都进系统声音了,就是不显,屏幕开始泛白还夹带电黑色渐变。以为是显卡,吹了哈么得动静,不能乱动显卡,也是屏接口没有LCDVDD这个电压,是+3VS经过一个MOS管导通过来的,直接去了连锡搞定(就在散热器下面)心头那个爽啊。

网友(点评):
CQ40这个是铜管下面那个Q7我修过十台以上了,哈哈。

网友:
只要能修好,怎样都行啊

网友:
楼主好细心  以后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哈哈,直接给屏飞个供电还快些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人啊

网友:
还是查明了在动手才是正道呀

网友:
应该是6脚是低电平的时候,B0和A相通,开启独立显卡。当6脚为高电平时B1和A相通,开启集成显卡。5、6脚直接相连应该是B1和A导通,开启的是集成显卡。

网友:
这问题我也修过很多,还必须改.换MOS管用不了一天又得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