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56N+N213-MB开机掉电-久经周折

楼主(2013-03-22):
、这个机器开始是拿来维修显卡,维修显卡之前没有测试机器显卡重植后发现只要用电池一开机点亮后就掉电,不想查了,给用户报说电池坏了不用电池,但是用户说还是要把电池装上不然不好看,于是把电路中电池边上的一个保险PF1去掉有时还是用着用着掉电,掉电时就象有什么短路似的电流计直跳。于是把电池的I2C总电接口全部去掉,再把电池装上用适配器正常了。用一阵后用户把机器拿过来说点不亮了,开机0.3左右掉电,检查是CPU供电不正常,ISL6260开关信号正常,电流计有短路那种声音。查ISL6260到6208的二路PWM都有波。估计是两路中有一路的上管坏了这个机器正常情况下上管有时G极和S极是短路的。于是取掉两路中其中一路的一个上管试机还是不见输出正常波形。把ISL6260和ISL6208全换了,上下管全换了还是不行,但是可以看到电感一端有波形出来一闪就掉电了,掉电时要重新插适配器才可以 开机。后来才查到掉电后连19V也没有了。中间ISL6260换过二个都不行,心想是不是CPU电路有短路输出不了电压,用1V电压烧机没有问题。查了好久没有找问题。

休息了两天没管它,平时也在想问题出在哪里,后来突然想到原来用电池时也掉电,会不会方向找错了,问题出在充电电路和隔离电路而不在CPU供电部分。测充电管和隔离管PQ48都没有问题,于是想会不会是整机电流过大保护引起的掉电呢,于是把限流电阻PR165短短路不让它检测电流故障依旧。放下半天没弄它,后来换了一个充电芯片还是一样。于是短路PQ48的GS极开机正常了。以下的维修都是在短路PQ48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时来测电路发现PQ48的G极电压只要一开机就变成高电平18V,正常应当是6V左右的低电平 。这个电压可以在没有开机时去测的到。于是跟踪G极的控制电路。

关键就在下面这个电路上。发现PQ39的控制是一下与门电路受控信号多达6个。其中5个信号合为一路,另一路是SHDN_LOCK#.于是断开PR122故障不变,看来没有在这一路,而在另五路中,保护时测PQ41第五脚为0.67V,第二脚为为0.4V左右,PQ39第二脚为2V左右,第1脚为1.1V左右。正常时相应信号点为18V左右高电平。看到路图PQ411第5脚的对地电阻应当为100欧,实测为20多欧。可以断定有一个二极管短路,这个电阻实为后级负载电路的电阻。于是把5个二极管全部拆了测到PZ5已经短路为20欧,再一看这个电路正好是CPU供电电路。这个稳压二极管哪里去找呢,找到一个海尔W66的料板,上而有相应电路拆一个2V的稳压二极管换上OK.再测电压全部正常。把PR122再装回去正常。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不能直接去测PQ41的B极一测机器就进入保护状态。这个电压可以在PR123左端测到。这里奇怪的是把充电电路原来拆掉的配件全部恢复回去充电正常用电池也正常了。
结:这个本本这次损坏的原因是CPU供电电路出问题估计是哪一个上管坏了,导致瞬间电压过高击穿PZ5,以后虽然把CPU路维修好了但是只要CPU供电一出来就被PZ5直接加到PQ41的B极触发保护电路动作。正常后测到PQ41第5脚电压为0.23V,第二脚为0V。

发这个贴有助于同行们对这一类机器保护电路的认识。兄弟们,没有下载分了,觉得对您有帮助就加点分吧。

补充内容 (2013-3-23 20:29):
电路图在9楼

网友:
你这锲而不舍的精神····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意思  。

网友:
看的我有些头晕。有图纸吗/

网友:
刚刚玩QQ癞子斗地主那游戏越来越美意思了。打4回合就被人被人好几个炸弹给炸了。我的牌垃圾的不想看。
还是看看楼主的帖子算了。

网友:
确实基础很扎实,要是我直接可以想到PQ48这块电路出的问题  ,然后可以很快找到问题所在  ,你懂得很多,主要是思路不能一下子抓住重点

网友:
刚看前面楼主直接说不用电池子,我以为报废了呢。
修出来了就是强

网友:
应该是过压保护问题。思路真的很特别啊。后继保护怎么会想起来保护隔离呢。经验还是基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