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怕,60W的灯泡亮了

楼主(2013-03-22):
修一明基显示器,1200AP40坏,换之(吐槽一下,NND,换了5个1200AP40,都没修好这台显示器,拖了一两个月,今天一口气进了10个,随意拿一个,换上去。5伏电压终于出来了。原先的那5个全是坏的,火啊。但不知道板算不算好了)。把主板,驱动板接好,接电源,习惯性的带了个60W的灯泡,结果灯泡很亮哦。不接驱动板的时候,灯泡是不亮的。又换一正常显示器,接灯泡,灯泡不亮。怕怕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接驱动板,220伏电路有短路的地方。但想想又不太可能啊。谁能告诉我,这是啥回事呢。 在这里,接了驱动板,外接灯泡亮,是不是正常情况呢。修电源被放炮过很多次,有点怕怕。

网友:
还有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A:
芯片附近呀,那你知道这个芯片为什么坏吗??

网友(点评):
谢谢。我对原理还真不知道。没有自学过模拟电路。我去测测

网友:
其实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很简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附近呀,那你知道这个芯片为什么坏吗??

查遍周边所有电阻,依然没有找到真凶。倒是有3个贴片电阻,334的,应该为330千欧,但实测分别为550,490,490千欧。会不会是电阻变大引起的?暂时没有用电阻去替换测试

网友B:
如果不接驱动板不亮。那就直接上保险试吧。

其实重要的不是灯炮,而是原来烧了哪些元件。是只坏1200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接驱动板不亮。那就直接上保险试吧。

其实重要的不是灯炮,而是原来烧了哪些元件。是只坏1200芯片 ...

被我修得乱七八糟的了,不过,在印象中只坏了1200AP40芯片。

网友:
经过反复测试,找到问题引起的原因了。是因为电源板变形引起的。电源板已经起拱了。不装上去的时候,一切正常,一旦固定螺丝,拉通电源板,就会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