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5000+CPU性能不良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3-03-22):
一台惠普台式机,开机风扇转不显示。清洗显卡内存后正常,重启后还是不显示按复位后启动正常。重启后又黑屏手摸晶振电脑又能启动了。以为主板毛病替换主板后做系统发现超级慢,再重启蓝屏,换内存和硬盘后又是黑屏,替换CPU后一切正常。第一次遇见CPU不良引起这么多故障现象。(如果能早点上诊断卡或许能少走弯路)

网友A:
CPU一般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或者你将CPU放在其他主板上面试试

网友:
诊断卡可以看得出来这种问题吗?LZ

网友B:
应该是误判,强烈建议您把这个U换到其它机子上试试……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一般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或者你将CPU放在其他主板上面试试

AMD的AM2 CPU坏的可不少了!

网友:
5000+坏的U我好几个 有的还能正常用 用一会就不对头了  但是楼主的这种现状很少见哦

网友:
AMD的CPU好易坏,我遇到CMOS设置保存不了,保存后不跑CPU,换CPU后,解决问题。

网友:
AMD的U害死人  我也碰到过

网友:
路过 学习····我家的AMD3600+的用了6年了 还好好的

网友:
AMD的U挺好用的啦,我一直都yoga的

网友:
如果不是U的问题我就不费劲写这些东西了。把原来的板子内存等还原后上个好的U一值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一招?

我的意思是把U上好的机器上然后上诊断卡看出什么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误判,强烈建议您把这个U换到其它机子上试试……等待结果……

我都修好好几个月了,这个U上别的好机器上仍然有的机器能启动有的不能,而且故障现象表现不一样。或许是个个例吧。

网友:
AMD4000+ 5000+坏的多啊

网友:
5000+N多问题

网友:
既然开机都有显示了,诊断卡也看不出是cpu问题啊...

网友:
我一般会将CPU放在其他主板上测试才100%确定CPU是否坏

网友:
AM2怪问题是多!!

网友:
.0..晕 AM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