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 AMD独桥不触发

楼主(2013-03-22):
3V,5V都有,EC供电正常,开机键上有3.3V电压,按下开机键,kbc8763L的95脚可以拉低,16脚为高电平,slp_s5(81)为低,电流始终只有0.03.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如果不进水的话,应该是桥的问题,南桥也在里面的

网友:
合一的桥坏了,直接换吧。

网友: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加焊试一下。

网友:
AMD东西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换桥 风险好大哦  我一般直接加焊 好了 就好  不好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