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恢复盘符打不开、双击提示格式化、变成RAW分区的方法

楼主(2013-03-22):
一种恢复盘符打不开、双击提示格式化、变成RAW分区的方法

适用情况:恢复硬盘、移动硬盘、u盘打不开的方法,盘符变成RAW分区,双击就提示未格式化、根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也适用于内存卡数据恢复)

故障描述:有时候我们会碰到某个分区用着用着就打不开了,在浏览器里面双击这个盘符就会提示磁盘未格式化,是否要格式它,碰到这种情况不要惊慌,更加不要按系统的提示去乖乖的格掉这个盘符。保持好数据现场,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提示格式化的数据还是可以完整恢复的。系统出现这种盘符打不开,一般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引起的,比如病毒引起或者非法关机造成分区数据异常,破坏了分区里面某些关键数据,或者是电源不稳定供电不足导致磁盘I/O出错,热插拔移动硬盘或者U盘也经常会出现提示未要恢复的现象。
下面我们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来介绍一下如何来恢复盘符提示未格式化的数据恢复过程。这是一个移动硬盘,里面有4个分区,在某次接上硬盘后发现第一个分区打不开了,系统浏览器里面这个盘符还显示,不过卷标改变了,一点这个盘符就跳出一个窗口说磁盘未格式化,询问是否要格式化这个磁盘,根目录打不开也看不到了。这个分区是FAT32的,因为格式化后会破坏数据,所以不能去格这个盘的。

运行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后,我们选第3项,恢复丢失的分区,这个功能适合这类根目录打不开提示需要格式的情况。我们点下一步后,选择这个移动硬盘“磁盘2”,再点下一步按钮。

等待几分钟扫描分区,就可以列出了这个丢失的分区,以蓝色字体来加亮显示出来,很容易区分出,而其他灰色字体的分区是现在系统里面正常的分区,不是我们需要恢复的,就不要选它。选上蓝色的分区后,点下一步按钮。这个在系统里面打不开的分区,根目录很清晰的就显示在我们的恢复软件里面,数据是正常完好的,恢复后文件都对,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您碰到盘符提示需要格式化的情况,我们强烈建议您千万别格式化这个盘,不然就会造成2次破坏,如果这个分区是FAT32的,那么数据一般来说会有部分文件损坏无法恢复,而且目录结构一般都不大完整,无法按原先的根目录结构恢复,另外用数据恢复软件来扫描这个盘的时间也会相应多了很多,很不划算的。数据恢复开卷第一篇就是数据丢失后不要乱搞,保持好现场,就不会造成2次破坏,这条原则要牢牢做到才行。

网友A:
好东西,有没有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呢?

网友:
这个人件要注册才能用的

网友:
额 那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有没有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27726
这个帖子后面有附件下载

网友:
现在数据恢复软件,太多了   功能也都差不多

网友:
现在这类帖子太多了,不知道是不是真可以啊

网友:
是免费的软件吗

网友:
移动硬盘(NTFS格式)遇到过那种情况,某个区在我ingdows7下盘符打不开、双击提示格式化、变成RAW分区变红色,试过好几款数据恢复软件无果最好后数据全木了~~

网友:
我是移动硬盘,是什么I/O错误.用这软件扫了很久 都没怎么进度,是500GB的.电脑读取的时候会很卡.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

网友B:
这款软件是很牛但现在好像还没有破解的吧

网友(2013-04-30):
引用 网友B:
这款软件是很牛但现在好像还没有破解的吧

淘宝上破解版的多的很